苹果6wifi接收信号弱与插卡卡 信号弱维修

楼主(2017-01-17):
型号:苹果六代

故障:wifi信号弱 卡信号弱

维修过程:首先修wifi信号弱,换掉wifi天线故障依旧,这个时候说明故障在电路部分,从接收通道修起,无线接收通过天线接口 滤波器 再到wifi芯片。直接端接滤波器6脚和14脚,可不拆滤波器直接在旁边电感短接即可,(判断是否滤波器引起信号弱)短接之后故障依旧。信号弱!这个时候锁定故障在芯片。直接换掉芯片故障排除。

开始修插卡卡信号弱故障:
先容易后困难,先从接收开始修,测到天线借口中间针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正常为0000,拆掉天线接口发现中间针已经断了。换一个上去测试OK 。信号修复。

网友:
二个故障分析很精彩

网友:
刚刚现在修手机  已经成熟啦

网友:
简单明了,加分鼓励

网友:
有图,有理,有分析,不加分都对不起你

网友:
以为卡信号会很难呢!没想到是个小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刚干修这把   , 那么6

网友:
可以的一个是天线部分。一个是芯片。觉得可以用假天线飞在WiFi、上也可以判断

网友:
简单明了  直达病灶

网友:
简单易懂,信号方面还是比较发杂的,主要的还是维修思路

网友:
分析很精明和快修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高手 直接了当,没有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 这技术简直没的说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这种回复太直白,容易招致删贴。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