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酷冷至尊500w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7-01-17):
最近手痒,在闲鱼收了 个酷冷至尊500w电源坏。型号是RS-500-PCAR-D3.没拆没修。电源到手后上电没紫色无5V电压,拆开看在大电容处打火积碳,清洗补焊后,测试没短路,上电后紫色5V电压有了,以为修好了,但短接绿线,电源没办法启动。测得绿色只有1.5V。这个电源的管理芯片是PS223+TL3843P组合,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PS223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在这里请教下维修告诉这个电源该如何下手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
找PS223的资料吧,,看它输出的条件,,

网友:
PS223这个芯片资料很少

网友A:
只能找控制芯片的数据手册来测量了

网友B:
楼主可参考以下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参考以下PDF:

高手就是高手,什么IC资料都有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在网上买+加邮费多少钱买的? 划算吗

网友D:
电源不启动  ,先查看开机启动信号通过光耦送到TL3843P没有。如TL3843P没收到开机信号。查光耦和冷地端电路I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在网上买+加邮费多少钱买的? 划算吗

划算崖,一般坏电源收是35到50包邮,我都已经弄好几个了。修一个平均花费15左右。加起来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启动  ,先查看开机启动信号通过光耦送到TL3843P没有。如TL3843P没收到开机信号。查光耦和冷地端电路 ...

好换个光耦看看..

网友:
还是上个电源 实物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找控制芯片的数据手册来测量了

是的 估计得找到资料 好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参考以下PDF:

这就有资料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什么IC资料都有

用这个软件 科学上网去谷歌找 百度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在网上买+加邮费多少钱买的? 划算吗

这个 按也像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启动  ,先查看开机启动信号通过光耦送到TL3843P没有。如TL3843P没收到开机信号。查光耦和冷地端电路 ...

多谢指点 楼主按照版主着方法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划算崖,一般坏电源收是35到50包邮,我都已经弄好几个了。修一个平均花费15左右。加起来还可以。

怎么没看见 发帖子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换个光耦看看..

不光是光耦 是光耦这条线路 都得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什么IC资料都有

也是来学习的菜鸟..........

网友:
先发个图看一下构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软件 科学上网去谷歌找 百度不行的

没用过,按都是百度+问坛中高手...........

网友B:
高手由来坛中放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按都是百度+问坛中高手...........

百度 好多 不好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由来坛中放料了...............

这是从谷歌找来的

网友B:
高手都用谷歌........

网友B:
真是热心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划算崖,一般坏电源收是35到50包邮,我都已经弄好几个了。修一个平均花费15左右。加起来还可以。

这个成本太高了吧35 -50元,修好了能卖多少钱?维修过的有人买吗? 我收坏的一般都是8-10元 不分大小轻重,超过就不要了,本人菜鸟只会修点简单的,买来练手,卖废品也亏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都用谷歌........

有时候 不用谷歌 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热心人,,,,,,,,,,,

没事 就上来论坛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成本太高了吧35 -50元,修好了能卖多少钱?维修过的有人买吗? 我收坏的一般都是8-10元 不分大小轻重 ...

不是为了 卖钱 是为了学习 技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为了 卖钱 是为了学习 技术的

对的,买新电源至少要几百..自己修好了。自己用

网友G:
修电源的事情,比修主板要轻松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的,买新电源至少要几百..自己修好了。自己用

修好了 当然 也可以卖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的事情,比修主板要轻松得多。

是的 感觉主板复杂的多 用的设备也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 当然 也可以卖的吗

你收吗?修个一个安钛克 VP450P和NEO 550M半摸。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的 感觉主板复杂的多 用的设备也多

需要的理论知识也多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收吗?修个一个安钛克 VP450P和NEO 550M半摸。收吗?

修好的,还是未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是为了 卖钱 是为了学习 技术的

只是练习入门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收吗?修个一个安钛克 VP450P和NEO 550M半摸。收吗?

打算什么价格出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理论知识也多很多............

是的 光理论 都得学习很长时间
头都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修好的,还是未修好的..........

估计是 没修好了 不修的吧
修好了 不会出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只是练习入门的技术...........

是的 虽然说现在电源不值钱啊  都是换的
但是遇到好电源 直接买垃圾 有点可惜了 修好了 可有自己用 也可以卖

开关电源 原理都差不多
只要技术达到了 不是像服务器这样的复杂的电源 一般都可以修的
应用很广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的 光理论 都得学习很长时间
头都疼

对大佬级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的 虽然说现在电源不值钱啊  都是换的
但是遇到好电源 直接买垃圾 有点可惜了 修好了 可有自己用 也 ...

支持,总结的的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 没修好了 不修的吧
修好了 不会出的吧

估计送人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大佬级的应该没问题.........

还差的远呢 新手 就来论坛不断的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支持,总结的的很有道理.........

所以 也是可以挣钱的
比如 打印机 投影仪 这类里边的开关电源内置在机器里边
坏了 不能换打印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估计送人还行..........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没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所以 也是可以挣钱的
比如 打印机 投影仪 这类里边的开关电源内置在机器里边
坏了 不能换打印机吧

没错,故此修电源是维修的基本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没说啊

静待楼主的回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错,故此修电源是维修的基本功......

所以 修个电源老是被高手 说价值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静待楼主的回复吧..............

楼主 估计还在维修中 修好了 会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所以 修个电源老是被高手 说价值什么的

不必放在心上,高手时要考虑时间成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 估计还在维修中 修好了 会出现的

到时也学习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必放在心上,高手时要考虑时间成本的..........

这就是 高手挣大钱 按就挣小钱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时也学习学习,,,,,,,,,,,,,

按也学习 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 高手挣大钱 按就挣小钱的 吧

你是积沙成塔........

网友:
好学之人,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积沙成塔........

积沙成塔.......  小钱啊 拿来的 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