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7-01-17):
        B85M-D2V一开机一两秒就停转,重新开又是一两秒停。拨掉4PIN 还是如此。强行短路ATX绿线,能上电,但还是不亮。逐一摸各个芯片,没发现有发烫的。听客户讲,以前也经常出过这种情况,用吹风机吹几下又常常能用了,不过这次是没效果了。
        取下电源,用万用表二极档量24PIN电源各个供电,发现橙色3.3V阻值只有16-18,拿出个AMD板子对比,发现AMD的大概在500左右。又拿出几块H61板子对比,发现也是18左右,哎呀,这什么情况……。 再拿出G41,也是这样啊,难道是INTEL的芯片组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没啥问题了,不管这个了。
       刚上电测各个电压,好像都有。以前遇到过技嘉的刷个BIOS就行了。刷个BIOS,还是老样子。量了一下IO IT8620E 掉电时 PSON确实也是从0V升到4V来了,所以电源就关闭了。量一下这个过程,南桥给IO的信号好像没变化嘛,感觉就是IO引起的掉电。本来以为IO坏了,找遍了料板,都没有找到IT8620E。于是在网上定了一片。
      第二天感觉这样好像不够仔细,于是在迅维上查到一个病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3081  。好吧,我还是比较少修到新出的技嘉板子,这个以前没注意过。于是量量VIN0 VIN1 ……这些电压脚吧,这下发现问题了,病例中的是12V的2V电压不正常 ,我这块板子是5V电压的2V不正常,都跑到4V多来了。
   找不到B85M-D2V的图纸,打开个B75的图纸参考下吧。看看5V电压检测脚是把5V用两个电阻15K和10K分压而来。 于是把那个上拉的电阻吹下来,量一下确实是15K啊,再吹上去。再上电主板不掉电了,量下2V电压也正常了,见鬼了啊。可能是吹的时候加热又恢复了。还是在料板上找个15K电阻吧。在线大概的量一下有6K-8K的电阻吹了好多下来,再量,好多都是8K的,一个15K都没有。算了一下,把板子上的10K安装到15K的位置上,把8K的装到10K的位置,大概电压应该也在2.2左右,应该可以接受。于是就这样焊起。
    再开机,滴的一声响亮了。再量下检测电压脚,2.5V多了,这什么鬼,不按牌路出牌。多开几次,电压有高有低,都能亮。放了半天再开机 ,电压又一下子2.2V 一下子2V了。  好在都能亮。再后面测试基本都在1.98V左右。
   判断了一下,可能是原来的10K贴片电组变质了,阻值不稳定,会偏小。15K和10K的分压电路,10K的变小了,分压出来的电压自然会变大。现在把10K的装到15K的地方了,它变小就会引起分压电压也变小。如果变得比较小的话,可能分压电压还要从1.9几V往下降。 不清楚这个2V检测电压如果变得很小,会不会也起起掉电    。不过没时间研究了,明天再去料板上找个10K贴片电阻了。吹下来的15K电阻不知道掉哪去了,还是用10K+8K的分压电路吧。
  (有两个问题  1.  是不是现在的INTEL的主板3.3V二极管值都是比较小?才20不到,开始我以为是供电短路了。2.H61的板子BIOS芯片插电源还没上电,第三脚待机就有3.3V , 这个B85的BIOS芯片的第三脚3.3V是上电之后才出来,难道是H81 B85设计有什么不同?)

补充内容 (2017-1-18 16:05):
分板那个10K的时候搞反了,应该是10K阻值变大了.   今天试了一下这主板,发现刚开机这个电压才1.8V了,后面又慢慢到1.9V  然后又到1.98V左右就不怎么变了.   纠结找这个10K的贴片电阻,拆了料板上好多都不是这个阻值的.

补充内容 (2017-1-19 00:07):
已经找到了15K和10K贴片小电阻了,按原样焊上了,VIN电压2.04V    为了安全起见,VIN脚上的贴片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6系和8系有点不一样吧

网友A:
确实有不同之处,没有工厂的资料,如果有好板对比的话,就知道那个测试点的对地阻值了

网友B:
不错的经验,现在台机的主板也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C:
楼主,下拉的10K电阻变小,会导致分压电压变小。

网友:
楼主分析的满仔细的,小板凳学习了。

网友D:
技嘉的这个分压电阻变质导致检测VPIN引脚有问题引起的IO保护也是个经典通病。

网友:
3.3v我遇到过几个阻值到8,9的。也是正常的。因为设计就是通桥的阻值。也有是400到500的也是正常的。那不是直通桥所以阻值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不同之处,没有工厂的资料,如果有好板对比的话,就知道那个测试点的对地阻值了

你晚上不睡觉等你老婆呢?勇哥赶紧收拾下睡觉吧!

网友:
看起来又是一个检测电压异常的

网友F:
你测3.3V只有二十以内 是接着电源测的吧?你把电源拔了就不止了 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
华硕的也会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拉的10K电阻变小,会导致分压电压变小。

是我搞反了,是10K的阻值变大了,所以分压电压上升,2V变4V, 现在把10K改到上拉,分压电压会下降,按公式应该有2.2V,现在不到2V,今天刚开机时测才1.8V,后面又慢慢变成2V左右了. 不知道要不要换掉这个10K的电阻,不换总有点不踏实的感觉,要换又不好找到1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测3.3V只有二十以内 是接着电源测的吧?你把电源拔了就不止了 不信你试一下

是拨了电源测的,你找个H61  B75 H81 B85   这些主板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我搞反了,是10K的阻值变大了,所以分压电压上升,2V变4V, 现在把10K改到上拉,分压电压会下降,按公式应该 ...

还是换掉的好。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的换了10K电阻后用了几天又坏了,后来干脆把2个电阻和一个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技嘉板子还算好的,容错率比磐石硕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晚上不睡觉等你老婆呢?勇哥赶紧收拾下睡觉吧!

,怎么哪都有你,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这个分压电阻变质导致检测VPIN引脚有问题引起的IO保护也是个经典通病。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主板华硕P5P43T SI一插电检测卡帧周期就亮,复位灯长亮,3VSB正常,点开关针风扇不转,开关针电压5v正常,IO已经换过,涛声依旧。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主板华硕P5P43T SI一插电检测卡帧周期就亮,复位灯长亮,3VSB正常,点开关针风扇不转 ...

有串压吧,ICH10的南桥待机是否发烫。

网友:
确实有不同之处,没有工厂的资料

网友:
B85就开始修了啊,帧少

网友:
图纸貌似不好找啊

网友:
IO有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
有同样经历的漂过

网友:
3.3v我遇到过几个阻值到8,9的

网友:
最近我这里也有十片左右的这板,好几片是这问题,全送保修了。手上没有3.0的图。

网友I:
刚修了块技嘉B75,开机过一会就掉电,后来是有个22K电阻变小,拉低电压导致的自动关机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现在台机的主板也越来越难修了!

主要是  新板太便宜了  没多少人往深了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我搞反了,是10K的阻值变大了,所以分压电压上升,2V变4V, 现在把10K改到上拉,分压电压会下降,按公式应该 ...

最好是换掉   也不是啥麻烦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修了块技嘉B75,开机过一会就掉电,后来是有个22K电阻变小,拉低电压导致的自动关机

PWBTN信号关联的?

网友:
这些板子我修得太多了!都是这样的!特别是这款8620这个IO的检测脚电压太容易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