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LED液晶显示器E2060Sn出现条条

楼主(2017-01-17):
   屏幕上出现条条,但是能正常显示图像,就是有横条条,左上角明显,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不出你说的现象呀

网友:
供电滤波电容查-下

网友:
图片截个大点的啊

网友:
通用板点屏试试吧,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某个区域有颗粒状,估计逻辑板有问题,拿通用板点下,如果一样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像是屏问题哦

网友:
屏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区域有颗粒状,估计逻辑板有问题,拿通用板点下,如果一样就是屏有问题了。

点了,还是一样的,难道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屏的问题  很大可能

网友:
屏线擦擦擦,不行就驱动板电容换换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通用板测一下吧

网友:
看不到现象,看看排线吧

网友:
屏坏了 放弃吧

网友:
屏坏.一般人没法修,除非专业修屏的.

网友:
屏行列处理电路查查

网友:
这程花屏的先换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