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最新led显示器无法找到on/off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1-18):
一个三星led的显示器,驱动板,电源板,升压板,都集成到一块板子上面,开机亮下就灭,后经检测是led灯条上面有个灯珠坏掉了。 我用通用led灯条加升压板代换的。因为发原机的led灯条运费就不便宜的。这样维修成本要小些。但是换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根本就找不到off/on脚在哪里。上面都是一体板根本就不标出来。而且测了很久也没找到类似的脚位。后来突发奇想。。可不可以用屏电压来代替,因为屏电压也是在工作的时候有电压,待机后就没有电压了。跟off/on脚相似。而且一般的屏电压都是5v。跟3.3v的on/off比也不算很高。说干就干。。找到屏电压(屏线的123脚)飞线,,测试后完美解决。没什么技术含量。为大家多提供一个思路吧。

网友:
屏供电去开启背光,早就可以了,现在的LED是有点奇葩了,不好弄

网友A:
灯珠坏掉了  为什么连升压板一起换掉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珠坏掉了  为什么连升压板一起换掉了呢

就是啊,看来楼主是新司机,换个灯珠,基本零成本。

网友:
这个一般人都知道了

网友B:
给你个方法,找到升压芯片的PDF,就能找到开启电压,用屏供电,在开关显示器的时候,会闪白屏。

网友:
呵呵 ,有时候可以接信号提示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方法,找到升压芯片的PDF,就能找到开启电压,用屏供电,在开关显示器的时候,会闪白屏。

真是6  ...没想到可以这样找  ,另外问个问题  灯珠怎么换的  ?

网友:
这样改的结果,是不是能看到屏刚通电时会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6  ...没想到可以这样找  ,另外问个问题  灯珠怎么换的  ?

用风枪吹灯珠的背面,可以完美的换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看来楼主是新司机,换个灯珠,基本零成本。

灯珠大小不一样能换吗?led新接触不是很明白,我还这样想过,灯珠坏的地方用线直接短路行吗?有试过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珠大小不一样能换吗?led新接触不是很明白,我还这样想过,灯珠坏的地方用线直接短路行吗?有试过的说 ...

LED灯珠串联多的,升压比较高的,短接一个灯珠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