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4c掉电求助

楼主(2017-01-18):
接到客户一台三星530U4C进水机,打开后腐蚀严重,清理后对腐蚀的加焊或更换后,上电亮机一切正常,但有个奇葩的问题,只要轻轻一碰机子就掉电,无论接电源还是电池,电池点量满的,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大神么?

网友:
先装一半起来   于碰碰
也就是不要装C壳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裸板试机   逐一排查

网友:
腐蚀的元件有接触不良的,仔细观或上波波对比

网友:
说不定桥地下腐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