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7-01-18):
联想液晶显示器有时突然变白屏,过一会儿又好了,没有规律性,请问一下会是哪的故障?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这样的贴叫别人怎么回复你? 没有现象图,没有数据?? 拍个照片很难吗? 擦屏线,用万能板测试屏看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重点考虑屏线,曾经有一个,不定时白屏,修到最后,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屏还是供电,,,,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屏供电有没有电压

网友:
直接屏供电的转换管短接 看还会不会出现白屏的现象

网友:
测下屏上电路的供电 有没

网友:
可能是5V 供电 电容 鼓包

网友:
个人经验,显示屏问题

网友:
五伏供电滤波查下

网友:
码片程序优先要排除它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

网友:
先用驱动板 试用 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一下屏供电5V,不过以我的经验八成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换了驱动板机器试下好了木有

网友:
不稳定故障要重点从软件和供电,屏驱动电路检修

网友:
先换屏线 试试

网友:
遇到白屏或花屏确实应先排下屏线

网友:
应该先考虑屏线 其次供电

网友:
最好是白时候测电压,也可换通用板试试先

网友:
先确定问题方向,看是屏还是屏线还是电源板,自己换配件试试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2017-02-18):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屏还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