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楼主(2017-01-18):
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不能照相

  维修思路:

  一、区分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可以抹除之后重新激活测试(注:苹果6S刷机要装照相头,否则有些手机会出现照相不了的情况)。

  二、区分是前相机不能用还是后相机不能用。可以还原所有设置,手机默认打开后相机。进入“facetime”程序会默认打开前相机,也可以在桌面相机用3D TOUCH功能选择自拍打开前相机。

  三、重装或更换相对应相机测试,如果两个都同时用不了,多数是供电问题,可任意先修其中一个相机。

  四、后相机不能用的维修方法:

  1、测量后相机接口的对地阻值,如图:

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图1

  接口阻值不正常,多数为通路电感虚焊或者坏,可以直接短接。

  2、手机进入照相功能,测量后相机接口2#、4#是否有1.2V,12#、14#是否有1.8V,这两个电压如果没有,则可以借电。

  3、测量22#、24#是否有1.8V,如果没有,多数是闪光灯IC(U3300)进入短路引起的,可以先拆掉测试。如果还不行,则是R0804、R0805虚焊或者坏,必须更换。

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图2

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图3

  注意:闪光灯IC不装,手机可以进入相机功能,但是拍照无法储存或者按照相按钮没有反应。

  4、测后相机即接口20#是否有2.85V,此路电压必须进入照相功能测。如果没有电压,可以借电。拆掉U3200。

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图4

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图5

  五、前相机不能照相的处理方法:

  1、更换前相机排线。

  2、检查前相机接口的阻值,通路阻值不正常,多数是电感虚焊或者坏,直接短接即可。

iPhone6S 不能照相维修思路分析 图6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苹果手机的东西 都是先测测座子阻 值   正常再查供电

网友:
维修思路分析很有条理易懂

网友(2018-08-15):
学习学习学习 我一般先从座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