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密码的那些事

楼主(2017-01-18):
大家都知道老款的笔记本如果bios设置了密码,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
如果是ThinkPad的呢,有密码芯片的呢,听说短接密码芯片的某两个脚就可以清掉了,是这样的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还是 刷把  程序还是好找的

网友:
thinkpad要换密码芯片或都重写吧!!

网友:
有密码芯片的可以刷写密码芯片的程序

网友A:
确实可以的,短接5,6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的,短接5,6脚就可以了

IBM的机器 短接密码芯片的56脚然后开机 就自动清除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