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硬刷官网BIOS以后MAC地址一样

楼主(2017-01-18):
华硕主板硬刷官网BIOS以后MAC地址一样,正常家用没多大问题可以正常上网但是网吧用无盘以后冲突,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有那位高手可以改MAC地址。论坛上面的软件4种都已经下载好但是在DOS下用软件改了还是没有用是不是以前的软件不支持现在的BIOS还是写了保护,郁闷的。

补充内容 (2017-1-22 09:40):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在编程器的缓冲区找到以前的MAC地址然后更改以前的mac就可以已经验证完美解决

网友A:
刷了后应该没有MAC地址吧,怎么会一样?如果真的一样,那就用winhex在BIOS文件中找到MAC地址,改动一下再刷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后应该没有MAC地址吧,怎么会一样?如果真的一样,那就用winhex在BIOS文件中找到MAC地址,改动一下再刷 ...

大神我用那个软件打开以后不知道哪里才是MAC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后应该没有MAC地址吧,怎么会一样?如果真的一样,那就用winhex在BIOS文件中找到MAC地址,改动一下再刷 ...

能或留个QQ大神

网友A:
我说的修改MAC地址是在已经知道MAC地址的前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修改MAC地址是在已经知道MAC地址的前提下。

我知道MAC地址的

网友C:
用编程器弄的吧?不然不应该出现这类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MAC地址的

我读出自己华硕主板的网卡MAC地址和BIOS文件,里面没有搜到MAC地址,不知为什么。

网友D:
一般刷了官网的BIOS   MAC地址不是都没了吗  你得怎么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刷了官网的BIOS   MAC地址不是都没了吗  你得怎么会有

都是无效的MAC地址也可以说没有了,你们可以把MAC写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弄的吧?不然不应该出现这类问题啊

是的,是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出自己华硕主板的网卡MAC地址和BIOS文件,里面没有搜到MAC地址,不知为什么。

就是不知道呀我都弄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有弄好

网友:
感谢给位大神的细心解答问题解决l

网友:
刷了bios后没有MAC地址.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2019-09-17):
华硕MAC地址怎么改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