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 PRO狗屎运维修

楼主(2017-01-18):
华硕P5P43TD PRO 12相CPU供电,配E2140,要我说点什么呢,不管它了,加电各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无复位,一般遇到这样的板直接扔到了,可这两天真是闲怕了,反正没事做,把所有822都换掉试试看,没想到刚换第一个就好了--IO旁边的822

网友:
楼主你的很有耐心    佩服佩服

网友:
有点位 应该也是秒,  运气不赖

网友:
IO附近排阻很多,楼主你到底是换了那个822?也不标明。

网友A:
这板子好啊,G41时代的霸主啊。楼主50出否?

网友B:
12项供电服侍一个E2140

网友:
你这是瞎蒙的 ,提高不了维修技术。

网友C:
绝对不是12相供电,不要被电感的数量欺骗了,华硕和技嘉喜欢堆电感,来骗一些门外汉,其实是两个电感为一项,不过他都是采用双上官,双下管,双电感,做工确实没得说,不过这种板子基本上都是用来超频,AMD双桥的好多板子是用来开核的,确实以对堆料著称华硕,超频和开核很稳定,不过后遗症就是对板子的寿命影响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项供电服侍一个E2140

真是没谁了 是吧  哈哈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难道是pg信号?

网友:
幸运   下次标明下 换的原件位置

网友:
补上换的822位置图

网友:
这个版主也推荐?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好板子,配了个好U

网友:
狗屎运啊第一个就好了

网友D:
楼主你的822是用风枪换还是烙铁换。。我一个822可以搞好几小时,,教个方法呗

网友:
要真是12相供电  我只能说 厉害了WORD哥

网友:
超版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12相供电,不要被电感的数量欺骗了,华硕和技嘉喜欢堆电感,来骗一些门外汉,其实是两个电感为一项 ...

骗骗小白还行,骗你就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822是用风枪换还是烙铁换。。我一个822可以搞好几小时,,教个方法呗

热风枪吹掉排阻,然后焊盘上面上助焊剂,烙铁上锡托平焊盘,使得焊盘上焊锡饱满,然后把新的排阻对准位置之后,热风枪较小风量焊接,焊出来的工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项供电服侍一个E2140

少侠好眼力,这么模糊的图,你都能看出是用的什么型号的CPU。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822是用风枪换还是烙铁换。。我一个822可以搞好几小时,,教个方法呗

换个822排阻要好几小时?那你换IO不是要一年吧?平时要多练练哦

网友:
还是体积小会引起的腐蚀

网友:
我有很多8200   8300 配这个这边可以

网友:
cpu配得真是不一般。

网友:
具体的信号是什么引起的,求答案

网友:
运气真的好,这都行

网友:
楼主上面实际维修和理论相互总结,技术会长进很多的

网友:
这个是IO的PWROK信号,刚去查了差不多点位

网友(2017-06-04):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好啊,G41时代的霸主啊。楼主50出否?

都霸王龙级别的,才出5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