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0-70 LA-B091P

楼主(2017-01-18):
联想 昭阳E40-70 LA-B091P 开机0.2 掉电

网友:
刷过bios 现在是0.47 0.6 不动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到0.6后  过1分钟掉电

网友:
供电都出来 了吗

网友:
BIOS 刷下就可以了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A(2017-07-14):
故障跟楼主一样 。。  在论坛刷了BIOS  故障一模一样, 还是 10分的- -@ 现在 都不知道还要不要下载BIOS。楼主修好没  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跟楼主一样 。。  在论坛刷了BIOS  故障一模一样, 还是 10分的- -@ 现在 都不知道还要不要下载BIOS。 ...

好了  忘记什么问题了   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  忘记什么问题了   时间有点长了

没事了 , 那机子 还给客户 。 之前 那机子就到别人那边搞过了。可能被恶搞了。。

网友(2017-09-17):
楼主  修好了没 碰巧碰到一样的了 刷了bios也没好用啊

网友(2017-12-05):
楼主我也有一台问题跟你的一样,请问那修哪里了

网友(2018-06-07):
0.3几掉电正在维修当中,有的BIOS刷了 能跑高点,但是不亮机

网友(2019-01-03):
有谁修好没,我的也是0.26掉电,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9-12-14):
0,2掉电正在维修,刷完BIOS一样的现象

网友(2020-04-09):
楼主搞定了没有,我的刷了两个也是一样的,0.2几掉电

网友(2024-11-30):
0.26A掉电,检查的信号 ,上电时各个供电都有吗,PM_SLP_S3#信号一闪就没有了,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