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的联想主板跑13

楼主(2017-01-18):
L-IG41M的联想主板可以正常跑码 但是跑到13就不跑了,各个电压都正常,这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外设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方面确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
起码跑了几个码啊,如果是2-3个应该是内存4-5就是显示或者外设

网友:
CPU座下面连线有无断线。还CPU供电的2R2电阻有无坏。修过几张都是这个问题。有其它不同接力

网友:
刷BIOS  拆外设   或者按楼上的方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