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讯投影仪 花屏

楼主(2017-01-18):
丽讯投影仪 花屏   dmd  坏了

网友A:
电脑不好做了   什么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不好做了   什么都修点

都是维修 修好就好

网友:
还没修过投影仪,总部敢去拆,下次试试

网友:
vga 头插坏了吧

网友:
这个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我曹!我上次搞到一个投影仪没敢拆!撸主NB

网友:
芯片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B:
是有雪花点吗?DMD坏了怎么去加焊

网友C:
那个芯片的角是破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芯片的角是破损了吗

是的   是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雪花点吗?DMD坏了怎么去加焊

看你不知道dmd

网友:
这DMD贵啊,我看是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没研究过投影仪,楼主维修范围广,生意应该不错

网友:
这玩意不好弄不敢拆

网友:
有雪花点不是DMD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