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不触发

楼主(2017-01-18):
  版号820-2915-B   主板3.3V   3.4V有电压 公共点12.5V  指示灯亮 插上电池可以充电  有电流 第一次修苹果 感觉找不到头绪  还有哪些条件需要去测量的呢 希望有师傅指点一二 先谢谢了。

Apple A1286.pdf

网友A:
其实 苹果和普通机器差不多  不触发查下EC 等的相关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苹果和普通机器差不多  不触发查下EC 等的相关触发条件

谢谢啊   这个笔记本如果换EC的话 买料板费用比较高了  所以就给客户啦!

网友:
这个ec不算贵啊。为毛弃修

网友:
看看EC的条件,不好搞就换个EC试下

网友:
苹果机除公共点Ec待机条件正常后,其它时序与英特尔桥标准时序一样去分析

网友:
首先看一下苹果的小绿灯亮不亮?还有是否有3/5v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