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内接不亮 外接正常

楼主(2017-01-18):
N5010内接不亮 外接正常 上半部分在同一型号机器上正常 同一型号机器上半部分在这机器上也不行 显卡换过两个好的....
屏接口EDID有抓屏动作 看波形没有抓到屏 下一步该怎么做

网友:
难修  就换板子吧  除非价格高  要么 没事情做

网友:
单次抓EDID CLK  9个上升沿就是找屏的信号 , 正常-----接着测试屏供电开启有不   就这个步骤

网友:
后续一个信号也没有 就 嘎让停掉了

网友:
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个机子有LID小板不?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太多了 重点还是显卡这块仔细看看 查查条件

网友:
换板子吧,修好也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屏?

网友:
DELL的挑屏的

网友:
BIOS 屏接口电路看下

网友:
忘了说 刚刚换了南桥 之前刷了bios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都排除 重点查显卡的工作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到这样  也算到极致了

网友:
精神  值得学习

网友A:
放弃了 直接连三根线到屏上依然抓不到屏 显卡周边也测了 肯定有问题 但没量到

网友:
看大神回复  小弟默默学习

网友B:
就没有代换过屏和屏线试试吗

网友:
大费周折呀,这个搞的不简单诶

网友:
还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不过看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感觉还是主板屏线接口的问题大些

网友:
这个本 南桥貌似坏的不多 !BIOS 坏的也少 显卡坏的倒是不少!实在不行好像可以改成集显!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 显卡工作条件 是否有短线,,,,

网友:
个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代换过屏和屏线试试吗
兄弟,楼主把整个上半部分都换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是爱坏,芯片不好说如果说换显卡前后现象一样可能就不是显卡问题了。以前也修道过bios引起内屏不显示得,不过这款到是没遇到过,可以尝试。

网友:
干显卡啊想那么多

网友:
可以换下屏或者换个屏线试一下啊

网友:
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吧,你这波形,没看出来抓屏的感觉啊

网友:
神经病的 屏幕 还是换屏吧

网友:
屏幕供电正常吗

网友:
忘了说:直接飞了三根线到屏上 一样抓不屏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了

网友:
修好了麻烦给大伙说下,学习无止境

网友:
还不会用这个鈊东西呢

网友:
南桥也要控制显示的啊 干南桥试验过没呢

网友:
屏线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灰屏啊,重新刷下原来的bios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是暗屏,楼主可以借鉴一下,其故障就是屏幕灯管坏了 是LCD的屏幕

网友:
就算认到屏又如何。信号不对还是不亮。101011001110111000

网友:
屏线坏了吗??

网友:
要不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你换了一堆东西,都没解决,就放弃吧,陈本也要合算的,这类问题先要知道edid和屏麻片对接,然后才有背光出来,也就是说麻片先要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了 直接连三根线到屏上依然抓不到屏 显卡周边也测了 肯定有问题 但没量到

看看能不能改成集成的 哈哈

网友:
表示不會用示波器

网友:
重要查看显卡

网友:
东西有点老,换版吧

网友:
要不就是屏的问题了,排线也有可能

网友C:
上半部分在同一型号机器上正常 同一型号机器上半部分在这机器上也不行-------这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半部分在同一型号机器上正常 同一型号机器上半部分在这机器上也不行-------这什么意思?

屏供电那些都正常?

网友:
问题大了代价太大也不好

网友:
屏线,显卡。屏。只有这几个情况,用排除法, 一个个排除。

网友:
最好是找一下BIOS

网友:
都换几个显卡了还不如换板划算

网友:
换个屏和线看看撒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呢?能不能看看是不是关屏传感器的问题  这是一个磁控三极管,我修一台asus  修了快一年,机器刚上市客户买来第二天就进水,然后就是各种维修,换屏、换板、换电池、换屏线等等都没有搞定,没图纸没资料,最后无语了,发现开关按键旁有一个小小的贴片三极管,无聊之极了,就看了看这个三极管居然跟按键毛关系都没有,连线是直接到主板上的,用表测他就不是三极管也不是场效应管,这时候也是突然开窍了,就怀疑是不是关屏传感器,(老式机器的这个开关是机械结构的),不管这么多,从其他料板上拆了一个相同功能的(我拆的IBM机器上的)装上,立马ok。这板子交换的时候跟上家换过3次,因为换来主板有维修痕迹,所以上家也无奈,最后我都不好意思换了,就放那里,有空就拿来研究,结果是上帝老佛爷都不好意思看我修下去了,所以让我灵光一闪,现在机器用了好几个月了,客户也没找我(这机器修的时间太长,客户要求保修一年,不然不付钱,谈了几个小时保修9个月收1.2K),辛苦啊

网友:
楼主按着方法修好了请喝茶哈

网友:
老机器不值钱,浪费时间.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试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