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为清华同方代工 Q57H-CM v1.0 BIOS

楼主(2017-01-18):
如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7-10-27):
搞错了吧,这个BIOS下载下来解压之后只有1M.

网友A(2019-05-04):
楼主的这个刷到主板上点不亮。这个可以,从正常主板上提取的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刷到主板上点不亮。这个可以,从正常主板上提取的

亲测 正常点亮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