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源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17-01-18):
想改造自己显示器成LED的,已经装好灯管,测试正常。

但是听说要去掉高压部分,实在有点难懂。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把高压的12V供电断开就可以了。再接一个LED驱动板

网友A:
把高压的12V供电断开就可以了。再接一个LED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高压的12V供电断开就可以了。再接一个LED驱动板。

关键是 小白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 小白 无从下手啊。。

能详细点 从板子 那块入手?

网友C:
断开供电跳线即可。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的供电边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供电跳线即可。

能给个标注吗?

网友D:
把高压包和插灯管的座拆了就可以,其它不用管。

网友:
比我还小白啊

网友:
只要有空间,高压板可以不去,去高压板的目的是腾空间。led驱动板一般只需要gnd,12伏,5伏的开启信号,(个别的有个调光信号)就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包和插灯管的座拆了就可以,其它不用管。

实在没办法 我还是看着电路板 拆高压包的。。

网友E:
从图上看,拆掉F203保险,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拆掉F203保险,应该就可以了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拆了后被电了一下。

网友:
板的中间那个保险丝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有的,一套的,,从原电源板上取12V和控制信号,同时把原高压板供电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拆了后被电了一下。

F203旁边有根跳线是取样的,应该保留,建议从保险下面划开铜铂

网友:
把高压的芯片和管子都拆了也可以

网友:
这个0欧的电阻看下有没有连到排线,有的话就把下面到芯片的线路刮断,,,看图一怎么感觉有个电容鼓起来了。。。。

网友:
取下芯片  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