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怪问题

楼主(2017-01-18):
机器拿来是i会亮。i会不亮。 亮了也是卡一屏不过。最后检查来检查去。是CPU 问题。换了CPU问题后问题解决。客户那会去后。第二天就拿来了说开不了机。一开确实开不了。电都不同。拆机。可以开机。。装好。还是可以开机。估计是没有装好。叫客户拿回去用。第二天又拿过来了。还是不通电。 在拆。还是可以开机。装好也可以开机。 没办法。叫客户留在这。测试了2天确实和客户说的一样。第二天就不开机了。估计是冷机不开机。但是为什么拆开就可以开机了了。修了几天了。还是一样。拆开可以开机。装好也可以开机。放到第二天就开不了了。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的没。到底是是什么坏了。真不好修

网友:
是不是螺丝柱有短路的地方装上先别上螺丝看看

网友:
外壳不装,第二天会怎么样那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 公共点没有电压还是待机没有 按此查下   或者裸板测试几天

网友:
外壳哪里顶到了吧

网友:
看下有没有浸液,主要是南桥这部分,以前遇到宏碁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 公共点没有电压还是待机没有 按此查下   或者裸板测试几天

不开机的时候PWRBTN 都发出了的

网友:
这就真是见鬼了!

网友:
保护了注重查看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