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20 0r08mb6e2.装EC 3V被拉低

楼主(2017-01-18):
7420 0r08mb6e2. 板子装EC上去3V电压就没有了  拆掉 3V就出来电压了

网友:
我发现 拆了BIOS也能出3V  刷了几个 都无果

网友:
补充一下 主板不是进水的  版本号是E2的

网友:
应该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应该和Ec本身没有问题 重点看下进水 看下是否正确读取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