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开机不亮

楼主(2017-01-18):
我的X250机器开机不亮,待机电压 正常,就是不亮,有时风扇转下。

网友:
求助多提供点测试数据 ……

网友:
你这写的也太草率了

网友:
哦。我再重写吧

网友:
这个写的真是简洁,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一般要写上量测了哪些信号,更换了芯片木有

网友:
谢谢大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