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NC61P-LM rev:1.3主板关了机风扇还在转!求指导

楼主(2017-01-18):
今天修到一块致铭NC61P-LM rev:1.3主板。
开始诊断卡循环跑B3,刷BIOS亮机。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就是关机了之后风扇还在狂转,诊断卡显示02。
拆下网卡,串口芯片,声卡,更换IO故障依旧。
求问有没有修到类似的,或者有此板图纸的朋友提供一下帮助.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或者绿线到IO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绿线谁控制的

网友:
主板哪个地方还有电  cpu或者总线看看还有电不

网友:
重点看  绿线关机后是不是还是一直低电平   再查谁控制它的

网友:
反时序查,先看PG信号变低没,哪个电压没关。

网友:
感觉BIOS不对啊,再找个试试。。

网友:
NVIDIA单桥的AMD板子如果关机后风扇还转,就把时序反推,看看到底哪个还没关闭,遇上那个就杀那个。

网友:
这个主板是桥的问题

网友A:
加焊桥好了?   学习了,以前遇到关机风扇还会转的话基本都是换IO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好了?   学习了,以前遇到关机风扇还会转的话基本都是换IO解决。

换的南桥  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