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G530 CPU 能入DOS,入不了系统

楼主(2017-01-18):
一个奇怪INTEL G530 CPU,在DOS下可以使用,如用MHDD扫描硬盘,但不能进入系统,一入去就不断重启,即使入PE也不行,集显与独显都试过, 都不行,换另外的U就正常,确定是U的问题,请问高手,这U还有得救吗?

网友:
估计是里面的GPU坏了,尝试独显试试

网友:
没救了,只能换了

网友:
用作MHDD 专用得了

网友:
只能换了......

网友:
U坏了的谁还能修  又不是断针再植

网友A:
没得救了,应该是二级缓存坏了,试板子用吧

网友:
G系列的U坏的真不少,用集的不能用要加个独立的

网友:
CPU  里面显卡坏了   要换了  不换不行

网友:
CPU坏了 是没得救 的   集显模块估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得救了,应该是二级缓存坏了,试板子用吧

非常认可你的观点,因为集显与独显都试过,一样的,谢谢

网友:
就算是2700K这种情况也只能放弃吧。。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G530,开始以为是被面电容掉了,造成的,结果焊电容,电容没焊上,再也点不亮了,只好扔掉

网友:
介个嘛………………INTEL的U见过坏的少,G530等775 以后的U更少,换片主板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用个好点的主板,进BIOS后把二级缓存和集成显卡全部关闭,看看能否进PE或者系统。

网友:
可以让英特尔的工程师看看

网友:
U坏了,你还想救,你倒是救一个我看看哈

网友:
U坏了就换一个啊G520又不值钱

网友:
有一片一样的G530U. 能进系统.不能装集成显卡驱动. 一装显示卡驱就下不去.

不装集显驱动正常. 用独显,就能正常用.  测试用,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网友:
没见过能修U的. 以前还能补补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