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8-1

楼主(2017-01-18):
一会亮 一会不亮   亮的时候开机报警。但是可以进系统。不亮的时候不通电。桥换过。BIOS 刷过。实在没则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不通电 那就此时拆下不通电的原因哈

网友:
压了下桥。OK了 但是报警还是有声音。叫客户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