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461

楼主(2017-01-18):
如题,求解TPS51461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没人知道吗,知道的说下吧

网友A:
没人吗??自己顶1个

网友:
上T宝买一个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人吗??自己顶1个

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有代换的 没有就找一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有代换的 没有就找一样的芯片

嗯,找了好多料板也没找到,然后去买了个

网友:
cpu供电芯片吧,这个不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