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JK四代I7,大短路维修,1.05V上管挂掉烧坏8系桥,首发备份BIOS和合成纯净ME.

楼主(2017-01-18):
机器通电,电源表电流直接打到底~拆机。CPU为四代I7的。

主板图:

版号:

经测量,公共点大短0欧,然后测量供电电感,发现有一个电感也是0欧,论坛下载点位图~在此多谢谢月饼老师的点位图

断开PJP8200节点,公共点不短了,直接拆掉此处的上管,发现上管直接短路,19V到了后面,凶多吉少,有可能烧大片。。。

点位图显示此电压为桥供电+VTT_PCH_VO,电压应为1.05V。查到去向,还好,去向不多,供到CPU的也有一个N沟道的MOS管来隔离。板子反面有两个节点PJP8202和PJP8201,这两个节点是其实两边都是连在一起,用一个就够了。。断开两个节点,发现PWM电路不短了,查到节点后面电压+1.05VS去向:

有几处到CPU附近,经测量,都是接了电阻作信号上拉用,应该CPU没挂,还有戏。简单测量了下PCH附近,应该是PCH挂了,直接上BGA拆掉SR17E。拆掉后,没有短路了。大短的机子很有可能烧掉保护隔离的MOS管,果然,进电的第一个N管直通的,先换掉!然后上BGA做上新桥。。

再从料板拆个CPU供电处的上管装上,为了保险起见,先焊上上管供电的PJP8200节点,不焊上PJP8202和PJP8201,主要是怕PWM电路有问题,有可能又烧上管,又会烧坏桥等,通电测试,主板自动上电到0.3A多,测量1.05V正确输出。断电,焊上PJP8202和PJP8201,通电自动上电到1A多然后掉电,等两三秒又自动上电,此时电流跳的很欢快,应该是亮机了。断电接上屏,此时没有装上COMS电池,会自动开机,掉一次电然后自动上电跑码,因为换了桥,ME不正确了,约十多秒后屏亮了。。

换下的三个坏件:

修到这。差不多可以结束维修了,亮机慢合成一个纯净的ME解决。

附上亮机备份BIOS和合成纯净ME的BIOS,论坛没有,是首发哦。

网友:
不错不错,首发,首发,我也首发加油

网友:
BIOS上传错误,晕死。等下再试试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好6

网友:
后面的组图真6

网友A:
6吧,还有更6的。。。

论A卡和N卡的区别:

网友B:
总在a和B之间徘徊

网友:
很新的BIOS资料哦,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在a和B之间徘徊

A和B之间是什么?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感谢论坛分享经验,上次一个华硕的本子也是论坛下的点位图摸索好~

网友:
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成功修复,学习了,给你加分

网友C:
楼主很专业,华硕的点位图不知道怎么回事,和苹果的一样老是打不开,请大神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专业,华硕的点位图不知道怎么回事,和苹果的一样老是打不开,请大神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这个我也头疼,都是用的pojie版的,老打不开,先前用的要改时间的,后来朋友给我发个不用改时间的,刚开机就可以直接打开,运行几个软件后,就怎么也打不开,电脑要重启又可以打开了,所以现在我每次用的时候都要重启下电脑。有人说是这个pojie版和迅雷,QQ或某些软件有冲突引起的。。。可是我朋友用的又一直没有问题,我用的电脑是AMD平台的。我WIN8和WIN10试过,都有这问题。。我准备搞个英特尔平台的电脑用着试试,这AMD的垃圾要丢掉了。。  还有就是有个版主发了一款可以通杀9款格式点位图的软件。。。需要.NET支持,我都装好了,就是打开没反应。。软件发给我朋友,他打开无问题。。头疼啊。

通杀九款格式点位的软件: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018-1-1.html

你下载试试看。。。

网友:
我的打开怎么找不到3000的位置

网友:
资料合成方法分享一下更完美了

网友D:
1.05V后级短路,断开隔离点就不短了,应该是去的地方少,不需要烧鸡。如果是pwm的3V后级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修得很溜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机器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吧,还有更6的。。。

论A卡和N卡的区别:

网友:
楼主太牛了了,还可以自己合成M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V后级短路,断开隔离点就不短了,应该是去的地方少,不需要烧鸡。如果是pwm的3V后级短路,就麻烦了

联想Y510P游戏本,也是8系的桥,可拆的四代CPU,1225C的待机芯片。老是烧糊,击穿3V的上管,那家伙,后面烧一片,我碰到两台,很艰苦的维修,都搞定了,换下的东西一大堆。。

网友:
非常 感谢,不错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专业,华硕的点位图不知道怎么回事,和苹果的一样老是打不开,请大神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换了台工作电脑,英特尔的,HM55+I7 Q740+HD5740,打开什么点位图软件都无问题了,赶紧的把AMD的丢了。。。

网友:
手里有一片还没修好。。。

网友:
只要细心,大短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