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有时能开有时跑0.28维修

楼主(2017-01-18):
今天收到同行一台联想y470,按开机能亮,以为是好的,可是突然掉电了,再开就跑0.28上不去了,然后拆出主板测试各供电发现cpu供电不正常0.6V,正常应为0.9v左右,应该是哪里拉低了cpu供电电压,然后看主板发现有腐蚀的地方,清理之后,感觉有断线,然后去找来点位图图纸,根据点位和图纸找到了,断线位置是,19v供电给cpu供电芯片的,飞好线再开能开了,以为好了,装起来,装一半再开,又开不起了还是跑0.28,心里郁闷啊,还有哪里有问题啊?然后又拆出主板一个个测试cpu供电的上下管,发现pq908阻值不正常只有3欧姆,正常为300多欧姆,果断换了一个,测了阻值300多,这下开机测试,亮机 了,测试了好多次都正常,然后装起来,此机修复。总结这机子有两个问题:一是由于风扇下面腐蚀断线造成机子不稳定,还有就是pq908这个管子损坏引起开不了。

y470点位图_PIQY0 LA6881P R10.rar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速度够快的,算是快修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B:
其实过程还是挺折腾的

网友:
不错不错,应该是通病

网友C:
楼主这点位图下来怎么打不开哈、、

网友:
学习一下,要点赞一个

网友D:
上面是主供电信号还是反跨信号啊

网友E:
U供电IC VIN断线 也是爱出问题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点位图下来怎么打不开哈、、

因为需要另一个软件才能打开的,我记得我发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主供电信号还是反跨信号啊

主供电工作电压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供电IC VIN断线 也是爱出问题点了

是的哦,版主,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速度够快的,算是快修了

修了挺久的,说的简单,找到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不要都说通病,现在机子通病都少了,只是这个机子确实有几个地方容易腐蚀,屏供电和这个cpu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过程还是挺折腾的

是很折腾人的,过程是下了心思的,说的简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点位图下来怎么打不开哈、、

BoardViewR4用这个软件打开的,你下载一个吧,百度都很多的,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风扇旁电容也容易坏,电池口p管也一样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发贴辛苦,加点分

网友:
这个故障好像有秀到过。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