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3B300B 屏坏了?

楼主(2017-01-18):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不一定,图片看不清楚,点屏看看,

网友:
不能确定是屏坏,最好用其它板子来试一下屏

网友:
这个先排除下排线  好多是排线坏了

网友:
先查查屏线,,。。

网友:
看着像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先换下排线 试试

网友:
屛线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其他的板子试试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也可能是程序错乱

网友A:
屏板上的一个电压高了!LTN140AT07很多是这样坏的!但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板上的一个电压高了!LTN140AT07很多是这样坏的!但可以修复!!

那个屏,我试了所有方法,都不行!

网友:
多拍几张看看

网友:
先换驱动板 试试

网友:
就是劣质的VGA线,也能导致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