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1-18):
苹果6一台,开机电流上到300多-400毫安,不断跳变。测各路电压,发现PP1V8、PP1V8_SDRAM没有电压,复位电压被拉低到0.3v,求维修思路。

网友:
先换个电源IC看看,都是负载电路,换了还是故障再看通路吧

网友:
看一下谁输出的  先换一个  不行的话  就看这个电压都连到哪    拆吧

网友:
PP1V8_SDRAM没有电压  就查来源测下阻值

网友:
接地了吧

网友A:
两个供电先打值,把供电先修好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供电先打值,把供电先修好再说

现在怀疑是U1501,因为测显示的6V电压也低了很多,这个怀疑对吗?还是先换主电源?

网友:
先修主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