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触发裸板到0.9A不动

楼主(2017-01-18):
B305一体机,触发裸板到0.9A不动,有时候能开机,不开机时候测试L2电感无电压,CPU供电有电压,查M1芯片无开启,

查上级到U14如图电压都有,但是没有输出,此芯片伟ALP5912,用apl5930替换完美亮机。

绝对不忽悠,换U14,就OK。。。。。。。。。加分吧。。。

网友:
楼主图示让人很容易明白,学习了

网友:
CPU大散热片,不要上太近哦,否则,还会不亮机哦,

网友:
这是总线供电吧,AMD芯片组的HT总线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总在a和B之间徘徊

网友:
修了十几台这种毛病了

网友:
是不是换了那个IC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新手还没修过一体机,学习了 谢谢

网友:
APL5930 北桥供电?比较毒辣

网友:
这机器的这个芯片不容易坏的,

网友:
一体机容易出现1.05的芯片问题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A:
这是供北桥供电,还是显卡供电啊?

网友B:
这个不是南桥容易虚吗

网友:
不错的分享,又一个成功修复贴给你加分

网友:
那玩意是通病了,都换了很多个了。。

网友:
通病小芯片哦

网友:
感谢分享,暂时还没修过这台机,长经验了

网友:
这一体机之前修道过一样的情况,找个5930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HT没有是吧

网友C:
头两天我 也 碰到B305 AMD  这机器   老恶心啦         我去 为啥你不早点发啊   天啊 学习了        这是 通病吗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两天我 也 碰到B305 AMD  这机器   老恶心啦         我去 为啥你不早点发啊   天啊 学习了        这是  ...

算是吧,CPU散热片压得太紧,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南桥容易虚吗

南桥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供北桥供电,还是显卡供电啊?

桥供电芯片

网友:
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这个机器很常见

网友:
是个通病吗,好经验

网友:
额     前面  碰到这种的  一直以为是桥的 事  弄了  两天  没弄好   忽悠  客户 换版 了

网友:
楼主威武,我干这鸟板,一般干桥,再就换班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我一般是把两个5930一起换

网友:
看图片,桥都干过了,修好了也不错了,有钱赚了,可以过年了

网友:
没遇到过呀

网友:
这部都是桥问题么??

网友:
我修几个都是桥问题

网友:
分析到位,楼主辛苦了

网友:
显卡的电路

网友:
APL5930一体机机里确实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最近论坛 灌水怎么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