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G 3.3v 微短路

楼主(2017-01-18):
客户送来ACER E5-571G 不开机  拆机 测系统供电 5v正常 3.3V 只有3V 待机电流0.16 3V 芯片发烫  放了一晚 又可以开机了 用不了一会 掉电 待机电流0.16 不知道哪位高人指点下 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把3.3V 后级断开 还有拆了EC 它也会微短路 我在别的机子上拆了一个芯片换上去一样 没有思路 请遇到过的兄弟指点一二

网友:
有电容漏电了吧  慢慢找找得到的

网友:
烧机法试试效果

网友:
这样不好查慢慢整

网友:
支持迅维网!系统供电问题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去查一下线性电压是否正常,线性电压也会到很多地方的,尤其是3v

网友:
线性电压  ec

网友:
待机电流0.16时直接摸主板看除系统供电芯片外还有哪里发烫,测3v滤波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直接烧鸡法来检修

网友(2017-02-17):
不好修啊!!!!!!!!!!!!!!!!!!!!!!!!

网友:
下个图纸 3V相关的元件都有可能啊

网友:
烧机试试 +3VALW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PU401 发热,但是没查出哪里短路 。 5V正常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台机子。同样问题。我断开了+3VLP的相关原件。还是微短。烧鸡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3vlp对地阻止 500  看上去也没有短路。芯片换了3个了同样问题。估计是板层问题

网友A(2017-03-22):
修好了吗?我这个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   头都弄大了

网友:
还是后记电压微短,烧不出来。慢慢断开连接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我这个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   头都弄大了

我这个宏基e5-571g的故障确定了,给pch供电的rtcvcc端对地短路了,烧机法测试 pch发烫 ,pch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宏基e5-571g的故障确定了,给pch供电的rtcvcc端对地短路了,烧机法测试 pch发烫 ,pch挂了

附上淘宝上买的电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