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速修要认真

楼主(2017-01-18):
多日未发帖,今日无事发一小贴以求共进。      一台SL400进液不触发,同行未修好,客户转我处。到手迅速补电阻,找断线。RTC 32.768电池模式不起振,断线补之,RTC有动作。明显腐蚀电阻换完后,再测EC供电,待机及其转成及南桥各VDD及1.05主供电对地无异常。加电触发瞬间电流从0.004到0.009,待机VCC从休眠到再次发出是有动作的。查测RSMRST及PBTN,PBTN时序先于RSMRST 由于RTC没电池PBTN自触发动作。

如图:
通道2:PBTN
通道3:RSMRST
100MS延时

200MS由于RTC没电池PBTN自触发动作

基本排除EC。再测SUSB/C#,拉低无。不用想基本是南桥及其外围。此板南桥出问题概率很低,绕过南桥查各VDD及提拉,终查出R2003电阻异常导致无RTCRST。(RTC _VCC 经R2003略下拉形成RTCRST。此电阻外观完好,)换之加电OK。 不易发现所以给上家造成误判

网友:
修的块,时序很清楚,厉害

网友:
时序和示波器运用的都不错 加分了

网友:
桥待机条件之一,桥不返回SLP必查

网友:
示波器用的溜啊

网友:
写的有点乱

网友:
进水机一切皆有可能,仔细点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2020-10-10):
有示波器维修就是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