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70求救和联想ih61m缺色

楼主(2017-01-18):
开机跑码到60和80之间跳个不停,刷bios依旧,有哪位大神碰到过吗,麻烦指教下
联想61缺色量rgb123脚对地阻值都是70换了个vga接口没用不知是不是桥的问题用独立显卡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7-2-5 07:25):
直接加显卡了还是

网友:
桥坏了吧    加焊看下  看下 VGA 接口旁边的几个管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见H61偏蓝色的主板。我把VGA 123脚电容电阻都换了没解决问题。应该是桥的问题。还是只有加显卡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见H61偏蓝色的主板。我把VGA 123脚电容电阻都换了没解决问题。应该是桥的问题。还是只有加显卡 ...

桥就没必要修了哎

网友:
能加独显就加独显吧   RGB对地正常  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
超版学习的榜样,加油

网友:
三原色对地阻值正常的,多半是桥的事情。

网友:
映泰60-80之间来回跳,你测测SMBUS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 VGA 接口旁边的几个管

网友:
接独显正常直接让客户加个独显用,能赚钱还省事,桥有毛换的,还用不久

网友:
偏色 没有遇到过桥坏的  都是接口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