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50 password lock

楼主(2017-01-18):
Model number Lenovo T450-T440 AIVLO-NM-A251..

网友:
刷BIOS ,刷麻片

网友:
pls upload t450 bios

网友:
需要BIOS 直接在论坛搜索下载

网友:
某宝买一个号了 一般笔记本不是都5块么

网友A:
this computer  password is in mec1366 ,not in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s computer  password is in mec1366 ,not in BIOS

what is mec1366

网友(2017-02-20):
你这是要找BIOS

网友:
什么意思,英文不好,看不懂!

网友:
他说他的机器的机器有开机密码   清除BIOS  恢复出厂也没好    现在需要解密   密码在MEC1366芯片里    需要换芯片

网友:
全系列 Thinkpad 4代CPU 5代CPU 6代CPU都可以解密。无需刷MEC1366等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