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 3V5V瞬间有下就没

楼主(2017-01-18):
G480进水 3V5V瞬间有下就没所有条件都满足了 不出3 5V 上电瞬间
示波器
能看到3 V.5V 一下就没了 有块料板上面的原件都换了一遍了还是一样 后极断开了
开启有 REF 正常 LDO 3V 5V都正常 FB电阻什么的都有通也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会这样
示波器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拉低的呢?

网友:
看看个有腐蚀断线了

网友:
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切皆有可能,可以先烤板半小时以上再试试看

网友:
反馈,和后继。断开试试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打值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