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开机掉电,有时候死机,

楼主(2017-01-18):
谁知道这个本有通病吗,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开了掉电或者死机
掉电
通病

网友:
待机芯片 那边记得有个电容 容易漏电。。 换掉看看

网友:
显存是通病

网友:
看一下没有腐蚀进水的地方,最怕修这种机子了,测试的周期比较长的,还不一定稳定1

网友:
温度,各路电路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
该机器显存相对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