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有1.8V,按开机键 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7-01-18):
有台5S ,开机1.8V,开机座上测是0.85.按开机键一点电流反应都没有。有的整么?

网友:
也就是说开机脚上面电压偏 低了?

网友:
查开机条件

网友:
开机触发电平低了,打下值,查下上拉供电道

网友:
开机键的1.8V来自电源IC
你查一下J2座子第七脚的对地值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元件出问题
我已经写的很详细了   如果都正常 那就只有查电源IC了  先代换一个

网友:
电压偏低,阻值一般也会被拉低,上拉通路一路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R22的上拉通道和上拉供电查查吧

网友:
苹果5的开关是中间是正级啊1.7V对吗?

网友:
上面`电压是对的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查开机键上拉电阻是不是坏了呀

网友:
12345刷分好幸苦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我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我坐等结果   呵呵

网友(2017-02-19):
学习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 学习 在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看下满足开机条件没

网友A:
电压0.85正常。是硬盘坏了。做了硬盘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首先,你得能看得懂图纸,查下开机信号线通道中的PP1V8_ALWAYS电压是否正常,一句话讲不完,搜下论坛关于不触发维修流程

网友:
要查电压了,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B:
好资料,好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0.85正常。是硬盘坏了。做了硬盘可以正常开机

找到问题就行了

网友:
查上啦电阻

网友C:
电阻怎么测 测对地阻值还是电压?

网友(2017-03-24):
LZ分析过程能分享下吗

网友:
查上啦,或者是有漏电拉低啦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好技术,感谢分享

楼主在求助,简直胡扯,再灌水就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怎么测 测对地阻值还是电压?

电阻的主要是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啊  没做过这个.学习了 不错.

楼主在求助,再胡扯灌水就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