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APA006维修 为什么灯泡又亮了。

楼主(2017-01-18):
一体机内置小电源   型号APA006     ,待机5VSB无。。拆开后,发现有1电阻表面损坏,为TNY278     1脚的供电电阻,阻值10欧姆。找一保险代换该电阻。测量板上一些电容无明显短路,,,保险处串好灯泡。通电,灯泡常亮。。还有短路。。

后用TOP258更换TNY278,接灯泡,通电,灯泡亮一下就灭。。。这时测量5VSB正常。。。

重点来了,,,5VSB正常后,再用镊子短接绿线与地线,,,灯泡亮了。镊子短接多久,灯泡就亮多久。。。

请问这正常吗?本人电源修的少。       是否,电源正常启动,开启正常供电,需要的电流比较大,所以灯泡才亮。      请各位指教。。

顺祝大家新年快乐,赚钱多多。

补充内容 (2017-1-19 20:25):
已经修好,最终结果在36楼

网友A:
正常灯泡不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灯泡不亮的

是拉低绿线后,灯泡才亮,不拉低不亮。。。难道   12V这块有短路吗?
没有旧电源,都是新的。不然,串个灯泡来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拉低绿线后,灯泡才亮,不拉低不亮。。。难道   12V这块有短路吗?
没有旧电源,都是新的。不然,串个 ...

拉低绿线时,电源带负载吗?..........

网友C:
楼主传几张电源的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传几张电源的图片就更好了............

稍等,马上

网友D:
灯泡亮  大电容有380V吗?有5V12V电压输出吗? 如果没有输出电压就要查短路。如果有输出电压可以去掉灯泡,可以上个1安的小保险管试试。

网友E:
主动电路。正常的。把灯泡去了装机把。别走弯路

网友F:
带主动PFC电路的电源灯泡是会常亮的,你要看灯泡亮的时候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450v滤波电容有没有高于380v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灯泡亮  大电容有380V吗?有5V12V电压输出吗? 如果没有输出电压就要查短路。如果有输出电压可以去掉灯泡, ...

谢谢张版,我按你的方法去试下。   另外,该电源是一体机小电源,只提供12V和5VSB,,,好像还是主动式电源,,上面有 80 plus 铜牌 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动电路。正常的。把灯泡去了装机把。别走弯路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先试下,有消息再回复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主动PFC电路的电源灯泡是会常亮的,你要看灯泡亮的时候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450v滤波电容有没有高于380 ...

我测量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拉低绿线时,电源带负载吗?..........

没带负载,,,只接了电源本身的小风扇。。。灯泡亮时,风扇也不转。。

网友B:
刚测试了,,把结果通报给大家。

正常通电,不带负载,灯泡亮一下就灭,5VSB有6V供电,绿线有5V。大电容有280V。。。

镊子短接绿线,灯泡亮起。大电容电压持续升高到大约350V(万用表测的,因灯泡一直亮着,不敢测太久)

黄线测到有输出12V。。。   等下,按张版的方法,先串个小保险,试下。。。有结果再回复大家。

网友:
没看到楼主的图片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灯泡亮  大电容有380V吗?有5V12V电压输出吗? 如果没有输出电压就要查短路。如果有输出电压可以去掉灯泡, ...

支持,高手一语道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把结果通报给大家。

正常通电,不带负载,灯泡亮一下就灭,5VSB有6V供电,绿线有5V。大电容 ...

静待楼主的佳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带负载,,,只接了电源本身的小风扇。。。灯泡亮时,风扇也不转。。

那就装保险带假负载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把结果通报给大家。

正常通电,不带负载,灯泡亮一下就灭,5VSB有6V供电,绿线有5V。大电容 ...

SB 待机5v 有6V   大电容有280V  这个电压不对吧?  是误差还是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灯泡不亮的

是的 正常的情况下 不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拉低绿线后,灯泡才亮,不拉低不亮。。。难道   12V这块有短路吗?
没有旧电源,都是新的。不然,串个 ...

灯泡亮的时候 输出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低绿线时,电源带负载吗?..........

估计楼主是没带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传几张电源的图片就更好了............

是的 电源图片不够详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灯泡亮  大电容有380V吗?有5V12V电压输出吗? 如果没有输出电压就要查短路。如果有输出电压可以去掉灯泡, ...

多谢指点 版主的 说的这些 楼主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动电路。正常的。把灯泡去了装机把。别走弯路

楼主没说只是主动式PF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主动PFC电路的电源灯泡是会常亮的,你要看灯泡亮的时候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450v滤波电容有没有高于380 ...

是的 楼主估计得这样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张版,我按你的方法去试下。   另外,该电源是一体机小电源,只提供12V和5VSB,,,好像还是主动式电 ...

上详细的 主动式PFC 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带负载,,,只接了电源本身的小风扇。。。灯泡亮时,风扇也不转。。

这是什么情况 没遇到过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把结果通报给大家。

正常通电,不带负载,灯泡亮一下就灭,5VSB有6V供电,绿线有5V。大电容 ...

黄线测到有输出12V。。。

这难道说 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高手一语道破............

张版 真是电源的高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就装保险带假负载试一试...........

楼主估计还是害怕 会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B 待机5v 有6V   大电容有280V  这个电压不对吧?  是误差还是表的问题?

SB 待机5v 有6V   大电容有280V

可能是 PFC 还没工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黄线测到有输出12V。。。

这难道说 是正常的吗

黄线12V正常的。已经修好了,有空看帖子结尾。。。我再详细描述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SB 待机5v 有6V   大电容有280V  这个电压不对吧?  是误差还是表的问题?

不是表的误差,是对的。。已经修好了,有空看帖子结尾。。。我再详细描述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静待楼主的佳音................

已经修好了,有空看帖子结尾。。。我再详细描述一下维修过程。   另外,图片在1楼

网友B:
已经修好,把最终结果通报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回复,特别谢谢张版。

一体机来时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坏了,,绿线,紫线都没有5V电压,,,拆机后,发现有1电阻(10欧姆)表面损坏,测量知道为副电源IC   TNY278的主供电。

电源本身保险正常,桥堆正常。拔掉市电后大电容上也能测到90多V电压。12V   5VSB阻值正常。无明显短路。

TNY278测量各引脚与地之间阻值,无明显短路。

换了损坏的电阻,串上灯泡,通电。灯泡常亮,,还有短路。。。拆出TNY278与新的TOP258比较,,发现4脚与5678之阻值不对,1个为200多欧姆,新的为500多欧姆。更换新的IC。

正常通电,不带负载,灯泡亮一下就灭,5VSB有6V供电,绿线有5V。大电容有280V。。。

镊子短接绿线,灯泡亮起。大电容电压持续升高到大约350V(万用表测的,因灯泡一直亮着,不敢测太久)

黄线测到有输出12V。。。   后接上风扇,再试,发现风扇能转。。。

直接串保险,做好防护措施。通电正常。现在装好机,正在试机,,已经放了几集电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把最终结果通报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回复,特别谢谢张版。

一体机来时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坏了 ...

谢谢,分享主动PFC的维修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有空看帖子结尾。。。我再详细描述一下维修过程。   另外,图片在1楼

楼主很厉害,恭喜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估计还是害怕 会炸的

毕竟是楼主操刀小心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表的误差,是对的。。已经修好了,有空看帖子结尾。。。我再详细描述一下维修过程。

推测此电源待机时主动PFC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SB 待机5v 有6V   大电容有280V

可能是 PFC 还没工作吧

待机六伏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主动PFC的维修过程............

也感谢你的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谢指点 版主的 说的这些 楼主试下看看

已修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感谢你的指导,谢谢。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把最终结果通报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回复,特别谢谢张版。

一体机来时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坏了 ...

这个电源修了很多了,基本就就坏TNY278 和10欧姆的供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线12V正常的。已经修好了,有空看帖子结尾。。。我再详细描述一下维修过程。

哦 修好了 看来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把最终结果通报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回复,特别谢谢张版。

一体机来时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坏了 ...

要是有图片 说明下 实物图位置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主动PFC的维修过程............

可惜 楼主没上主动式PFC的详细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厉害,恭喜修复..........

是的 楼主确实厉害 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毕竟是楼主操刀小心是必须的..............

也有可能是 楼主主动式PFC 遇到的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测此电源待机时主动PFC不工作的.............

大概是正常的 好像多数都是不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的 楼主确实厉害 这么快就修好了

楼主是好学好问的人,前途无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也有可能是 楼主主动式PFC 遇到的少的吧

估计是初次修主动P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好学好问的人,前途无量.........

按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初次修主动PFC.........

按第一次遇到也这样的 灯泡闪过 就亮的

网友C:
都是维修大佬级的人了,还如此低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按第一次遇到也这样的 灯泡闪过 就亮的

有何经验分享一点吧...........

网友I:
主动PFC的维修有点不一样了。只要是10欧的保险电阻坏的,芯片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维修大佬级的人了,还如此低调............

哪里的 好多不懂的 经常来论坛学习的
可能是 在论坛带的时间长 用户组就变了

按确实是新手 还得不断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何经验分享一点吧...........

新手 哪有是经验啊 按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次航嘉主动式PFC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动PFC的维修有点不一样了。只要是10欧的保险电阻坏的,芯片必坏。
芯片必坏
可不可以通过大芯片 各脚对地阻值 确定

网友:
品牌货里面只要电阻的材料和功率没乱用,电阻一旦有烧裂,烧黑现象出现,必定是此供电电阻或限流电阻的后级电路出大问题了

网友:
电源做的越来越简洁了!不过好修

网友:
后级各电压产生正常不

网友(2017-02-25):
电源修好恭喜恭喜,不过待机6V有点高,可能是代换IC的缘故。所以大家做维修能买到IC最好原装原型号IC代换,参数没改变才能保证质量。

网友:
主动PFC的电源就这样,只要灯泡不是非常亮,只要有闪烁就可以去掉灯泡

网友:
学习电源维修经验,Mark一下

网友:
镊子短接多久,灯泡就亮多久。。这个功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