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NOVO IB43M 支持win7 64位的 bios

楼主(2017-01-18):
RT 联想的A4600K    IB43M  主板 安装win764位 卡在四色花瓣 不停闪烁    硬盘灯不亮,求可安装win7 64位的 bios

网友:
SN:NS14371953    E5700 CPU

网友A:
这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哦?

网友C:
这个不是BIOS问题吧   卡图标 多是南桥问题  也可以从装系统 什么驱动都不要装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就应该是BIOS问题   百度好多人都有这问题  可装win7 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哦?

不是驱动问题  纯净版的win7 6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BIOS问题吧   卡图标 多是南桥问题  也可以从装系统 什么驱动都不要装再看看

不是卡logo 是卡win7那个徽标   win7 32位的没有问题

网友:
找到了    是联想维修站提供的   是同行 没要钱 真给力

网友D(2020-10-21):
麻烦问一下,能否把你能装win7 64位的BIOS备份文件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