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多大号的风枪嘴

楼主(2017-01-18):
我的风枪是安泰克850A,是买二手的,就带一个5mm的风嘴,平常用感觉小了点,准备淘几个大的,如7mm,大家平常都用多大的?

网友:
5MM的合适了

网友A:
别纠结,只要空间允许,一般选大点的,我基本是1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只要空间允许,一般选大点的,我基本是10mm

吹小件也用10mm的?比如8脚的25系列的存储器?

网友:
我的风枪平时都是用最大的,,,

网友:
再买的 7 或者8 修电脑基本够用了

网友B:
6?8㎜。感觉不大不小,正好!不经常用,头都锈了。。。吹大件就把头子拿掉,呼呼的吹,受热均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8㎜。感觉不大不小,正好!不经常用,头都锈了。。。吹大件就把头子拿掉,呼呼的吹,受热均匀。

你的问号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号啥意思?

6或者8都行。

网友:
谢谢,现在有5和10,过年准备6,7,,8,12都买回来。我感觉7应该最好用了。

网友:
看修什么产品定了

网友:
我一直在用8MM

网友:
不知为什么,看视频教程他们都用5mm的。

网友:
看你吹的零件  大小

网友(2017-02-19):
这要根据原件的大小,5 ,7 ,10应该通吃,不用太多换着麻烦

网友D:
这个没什么影响吧。我用最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什么影响吧。我用最小的

影响大了。淘宝回来了,经使用7或8比较合适。

网友:
我的8MM的经常用,5MM的就是吹小件时,就两个头,吹大件时就去掉头子,其他的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