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505不触发, APU架构。(第三弹)

楼主(2017-01-18):
型号:联想G505
板号:LA-9911P rev1.0
故障现象:电流0.06A,不触发。
维修过程:
   同行送来的,看到正面有个大大标,上面写着AMD A4...!!!心想完球了,肯定有白忙活,因为AMD的超级单片真是超级烂,坏的太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它不坏咱们就失业咯。
问同行啥问题呀,回:不知道,你看看吧,好像不开机。有些同行报故障比客户还说不清楚。。。。。
抠下电池插可调,电流0.06A,明显高了,按下开关不触发,长按电流也没反应。看到这个待机电流可能有2种情况,1是主板会自动上电的出显这样电流可能缺电压,2是短路过流。说实话AMD的修的比较少些,好久没充电了,对新架构的时序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机器可能属于第二种,因为AMD的貌似都不会自动上电吧!
好了,开始拆机,机器很新,还没拆过,封签在,还是处呢,哈哈
首先测3.3v,正常。

再测5v,正常。

再测3.3v电感对地二级体值,为25,异常啊,这个值太小了,但是输出3.3v电压没问题,示波器抓了波形也正常,手摸各处也不发热,
奇怪,先不管它,接着测5v对地值387,这正常。

既然不触发,还要测开关和EC的条件,测了一圈发现EC这边工作条件都OKPWRBTNRSMRST(按下开关后)都有发出。

看来问题出在3.3v上了,二级体值这么低,但是3.3电压正常且不发热,确实有些奇怪。

论坛找到图纸,查询3.3去了何处。。。。。。其实心里有了最坏的想法就是APU~~~!!!

哈哈,竟然在最后一页有时序图,
并且发现此机待机时有4个电,+3VALW+5VALW +0.95VALW+1.8VALW
看来还要多了解下AMD的时序了,3.3v 5v有了,接着查另2

+0.95VALW待机正常
+1.8VALW电压为0,短路了!!!
断开+1.8VALW后级节点,不短路,电压也有了。
哎!怕什么来什么,APU这下判死刑了。同行的机器大芯片坏的都不好报价,报价高了不修了,报价低自己担风险大。
经过我-同行-客户,三方的一番价格论战,最终达成协议,继续修。。。
漫长的等待,芯片到货,完美BGA后,死机原地复活,重新换发青春,继续给某人服役。。。。
正常待机电流。。。。
亮机。
各大电感二级体值。。。。
总结,此机APU待机有4个电,分别是+3VALW+5VALW +0.95VALW+1.8VALW
其中+1.8VALW+3VALW转换的。+3VALW后级微短,+1.8VALW后级大短,APU坏。

高手们别嫌罗素了,写个贴不容易啊,这个你懂得~

看完记得给我这破罐子里扔2分哦!

新年快到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回家过年,一路平安!

 会员3614992元2022-11-1 19:06

网友A:
虽然是APU新架构,但是只要熟悉了其架构时序,不触发这种小问题还是很好修的,在这里我只想弱弱的问你一句...................你那个表笔怎么打结的,教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APU新架构,但是只要熟悉了其架构时序,不触发这种小问题还是很好修的,在这里我只想弱弱的问你一句. ...

我也会   月饼  没教   你们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会   月饼  没教   你们吗?

你们?made~~当时在实地天天专心上课了,哪有时间去看万用表笔打没打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made~~当时在实地天天专心上课了,哪有时间去看万用表笔打没打结。

哈哈   我是  找月饼    他就教我一个人!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是  找月饼    他就教我一个人!  哈哈

你和饼,莫非有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和饼,莫非有染?

没有啊   我做学徒时     问过别人   都不告诉我!   去迅维  就是  学这个的!  怎么打结

网友:
这个桥确实坏的多

网友:
上传帖子真费劲,挂了的图,在这里补上吧
最后一页的时序图,

开机正常的待机电流。。。

网友C:
小同学  我最关心的是你使用的可调电源是什么版子的  很高档的样子    能发报个型号  发个网址来吗

网友C:
是不是有两路电压输出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APU新架构,但是只要熟悉了其架构时序,不触发这种小问题还是很好修的,在这里我只想弱弱的问你一句. ...

这个很简单,抱歉今天不能传图了,有图看一些就能绕了

网友D:
我这记得AMD的有个1.2V待机,APU的机器已经4个待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   我做学徒时     问过别人   都不告诉我!   去迅维  就是  学这个的!  怎么打结

我曹~~~宏碁要不要这麽土豪,去趟实地就为了学习表笔打结。

网友:
这鸡的通病就是APU坏

网友E:
楼主,确切的说,是先APU坏了,导致1.8短路,而1.8由3.3转换,所以说3.3才微短,只要换APU,其它没修,就好了,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确切的说,是先APU坏了,导致1.8短路,而1.8由3.3转换,所以说3.3才微短,只要换APU,其它没修,就好 ...

是的,更换APU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同学  我最关心的是你使用的可调电源是什么版子的  很高档的样子    能发报个型号  发个网址来吗

普源DP811,开了全部选件。TB搜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更换APU就行

楼主,APU买回来的新芯片,你改有铅的锡球,还是直接用新芯片往上面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两路电压输出使用的

只有1个输出通道,可输出2个电压档位,S+ S-是远端补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APU买回来的新芯片,你改有铅的锡球,还是直接用新芯片往上面装呢?

全新的芯片是无铅的,直接用无铅曲线焊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记得AMD的有个1.2V待机,APU的机器已经4个待机了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G:
维修分析+阻值图标   加精华了 !

网友H:
AMD修的是不多,不过图纸上有时序还好

网友I:
apu的CPU可以做得这么小,英特尔U做得那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分析+阻值图标   加精华了 !

多谢版主大人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修的是不多,不过图纸上有时序还好

是啊,最后一页,还很详细呢,相同架构的可以参照这个时序

网友J:
修机不易  加分了

网友K:
思维清晰,叙述细致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新的芯片是无铅的,直接用无铅曲线焊接即可。

哦,有时候我把买回来的无铅改有铅,感觉确实麻烦,唉,学习了。

网友: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一个电流表几千块

网友L:
万用表表笔打结好像像是钓鱼线的打结一样

网友M:
看来这款机器CPU太爱坏了,感谢楼主的细致分析,给你加分

网友N:
AMD的单片超级烂

网友O: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啊,理论扎实

网友P:
和客户谈价都能说出花来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

网友:
AMD的APU真是坏的多,不过在网上买芯片是要注意啦!

网友:
好复杂哦 楼主技术真不错

网友:
快过年了  恭喜发财

网友:
学习了给加分

网友Q:
楼主是个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是个高手啊。

呵呵,过奖了,AMD的我也不太熟

网友R:
可调电源不错诶,很好

网友:
真心是个高手诶,,,,,,,,

网友:
引用 网友I:
apu的CPU可以做得这么小,英特尔U做得那么长的

性能没intel的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机不易  加分了

多谢师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维清晰,叙述细致加分鼓励

尽量让新手看的明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万用表表笔打结好像像是钓鱼线的打结一样

钓鱼线打结也用这个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来这款机器CPU太爱坏了,感谢楼主的细致分析,给你加分

貌似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AMD的单片超级烂

恩,好在价格比intel的便宜些,intel的u坏了维修成本高,风险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啊,理论扎实

还凑活吧,新款架构的也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P:
和客户谈价都能说出花来

不是直接可客户谈价格,同行谈的,他咋说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S:
真想去基地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R:
可调电源不错诶,很好

这款可调电源很好用,就是太长了,货架上不太好安置,普源还有一款5A的比较小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真想去基地学习下。

17乔迁有优惠,大大滴,你可以关注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F:
这款可调电源很好用,就是太长了,货架上不太好安置,普源还有一款5A的比较小巧

这款多少钱入的,我也想弄一个的,挺好看的,

网友T:
这个机器很慢啊,还下这么大力气修,我有个客户买了台新的,跟机过来WIN8系统,他说洗个澡出来还没启动完,给他改成WIN7还是慢,后来改成XP,

网友:
APU坏的多,今后判断故障也省事.

网友U:
谢谢楼主的分享修好了一台

网友:
确实风险太高了,板载不好修

网友:
的确风险大 报高了你检测半天折腾好久 人家一句话就不搞了   报底了  焊上去坏了  那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机器很慢啊,还下这么大力气修,我有个客户买了台新的,跟机过来WIN8系统,他说洗个澡出来还没启动完, ...

哈哈,你可以给他推荐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款多少钱入的,我也想弄一个的,挺好看的,

我这台3000多,你选5A哪款1700左右吧,记得要高分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的分享修好了一台

这么快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V:
楼主心细,给你加分,辛苦了

网友W:
AMD的我现在看到都怕,桥坏的几率太高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X:
维修设备高大上啊!普源的?什么型号啊  多少钱???

网友:
apu确实容易坏

网友:
现在intelcpu也经常坏

网友:
补脑了,学习了

网友:
amd修的少,有时序真不错

网友:
楼主的稳压气不错啊

网友:
AMD的故障也多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E:
楼主,确切的说,是先APU坏了,导致1.8短路,而1.8由3.3转换,所以说3.3才微短,只要换APU,其它没修,就好 ...

表示不他明白1。8V挂了怎么就导致APU挂的了,是无线模块挂了导致的电压短路?

网友Y:
待机咋那么多?不是就3V5V和桥的3V一个1.2V一个吗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心细,给你加分,辛苦了

多谢师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W:
AMD的我现在看到都怕,桥坏的几率太高了

呵呵intel单U坏的也不少

网友:
真是土豪级别维修,用的电源都是2\3000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X:
维修设备高大上啊!普源的?什么型号啊  多少钱???

DP811,开了全部选件,师兄有意买我可以帮你联系卖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Y:
表示不他明白1。8V挂了怎么就导致APU挂的了,是无线模块挂了导致的电压短路?

1.8是APU的待机,另外还有3.3v,5v,0.95v

网友:
引用 网友Y:
待机咋那么多?不是就3V5V和桥的3V一个1.2V一个吗AMD的

AMD的修的比较少,时序晕乎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是APU的待机,另外还有3.3v,5v,0.95v

好吧原来是单U中集成了FCH模块所以需要待机电压,但是还是不懂杂事1.8V待机的

网友:
这是单cpu啊时序和你晕还不是单桥

网友:
这个打结可以修好难修机?

网友:
功夫一流,修好了不要谦虚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不管那个短路,基本上APU那边都要挂,修到好多,有的还亮机了,显卡驱动不正常那才叫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F:
DP811,开了全部选件,师兄有意买我可以帮你联系卖家

给我他的链接 他店里的  但是我看淘宝的图片  产品显示屏都是黄色的数字啊  你的怎么是蓝色的  开了选件的关系???

网友:
这样子都能修好,apu  多少钱啊,报价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