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 32E9B 图像上下颠倒

楼主(2017-01-18):
两台HKC显示器 32E9B换屏幕后 图像上下颠倒
显示器

网友:
要找到相应的程序

网友:
屏的分辨率不对

网友:
把屏的型号到网上查下看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把

网友:
清一下24的资料 不行 就只能刷程序了

网友:
把屏倒过来装不就行了

网友:
要不再换回来

网友:
不行就再找程序吧

网友:
清24 换屏试试 看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屏问题焊芯片 主板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