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楼主(2017-01-18):
台式电脑把连接显示器的数据线连接到了视频采集卡上开机了,结果开了几秒就关机了,请问一下这样也能把主板烧坏码?

网友:
你真有才 真会玩

网友:
应当不会坏的,都是视频信号线,定义应当相同的

网友:
不会坏得   只是信号输出  没有大电压  应该是别的问题

网友:
操作正常 一般没事 具体要需要检测

网友:
一般不会,运气暴崩也说不定。

网友:
确实没坏,是电源12v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