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辣手GA-H61M-DS2新春大修

楼主(2017-01-18):
每逢春节长假时,总有些被闲置大半年以上的电脑拿出来用又发现开不了机的哈很多都只是擦擦内存条就解决了,今天就收了台比较辣手的,客人放下就走了
故障:不通电,偶尔能通电也不亮机,风扇转转停停
第一换了下电源,能通电不亮,换了下内存,亮了,以为是简单的接触不良加电源坏掉
进了系统,发现没识别到网卡,联系了客人,然后开始换电源加网卡
再次要开机时,发现故障依旧,新电源也不通电了,最后拔掉24针排线再插上,有电了,又是转转停停,看来问题不简单,拆
技嘉主板老熟人了,GA-H61M-DS2  2.0版本,下图是已修复时拍的哈

第一反应是拆网卡,拆了无果,故障依旧、
不通电时测试待机条件等,基本正常的,拔了电马上再插上就可以通电的,可是不亮机了,一直转转停停了
心想应该是哪里短路了吧,拿表笔戳戳供电的地方,戳到了一个小八角U3的第5脚2.48V,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听到滴的一声,正常开机了,
拔掉电源重复试了很多次,只要用表笔顶着就不会转转停停,就能开机了,神奇

电路图,这个地方产生VCC1_05_PCH桥供电,而检查了Q30和Q27这边的桥供电高达2.46V,明显不正常,顺手摸了下桥,可以煎蛋了
照图来,2.5供电经过10K的R202和13.7K的R201分压得到1.05V的VCC1_05_EN,测量电阻之间的电压2.48左右,
看来是R202坏了不起作用,直接变成R201上拉 2.5V了,看到R201腐蚀也挺严重,决定全换掉,
找了一圈没找到13.7K的电阻,用迅维网的电路计算器算出,直接找了10K和8K的来换了代替得到1.11V的桥供电,

换了过后,是没有出现不上电的情况了,新故障情况是这样的,触发后风扇转转停停6~7次后能开机了,而且每次开都必须这样
庆幸的是,桥不煎蛋了哈
继续查供电,发现通病的BC31这个电容这边,没有电压,拆了也没,并不是坏掉接地了

追查RTCRST部分,电池经RB,一路D2一路VBAT到IO的100脚,D2脚和100脚0.4V,然而RB两脚都是2.98V的,拆换了RB一样,
打蜂鸣挡发现RB跟D2和100脚断线了,接了条线,

有点粗哈,可电压还是上不去,RB一端竟然被拉低了,
他娘的,莫非IO坏了拉低电压了,对于个新手来讲IO坏等同于死刑了,焊工不行哈,
算了,那换个D2试试吧,没想到竟然OK了,电压上去了,开机顺畅了,可新问题来了,

提示主BIOS肾亏了还是干嘛,然后回复备用的BIOS,等了一会自动重启,迎来的却是滴滴滴的报警声,懵逼了
拆了主BIOS下来刷一下,编程器过程中提示个什么错误,我一直认为BIOS芯片基本不坏的,
TMD没曾想被我碰到了,直接把副BIOS拆下刷了同样的文件成功了,安回主BIOS位置,

开机~一次点亮,技嘉主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其实做主板和做人是一样的,切掉一个肾还是能活的

至此这个辣手的板终于搞定,拆下的网卡芯片就不再装回了,多卖个网卡省一顿饭钱
过后也曾思考过~···要是一开始就刷个BIOS了,会不会更简单点,不用修桥供电,不用修D2了。。

还有表笔顶住U3的5脚能亮机是几个意思。还是新手,经验尚浅,还有很多疑问····慢慢来了

在这先预祝大家鸡年有更多的机搞,遇到什么机都能搞定哈

网友:
楼主发贴很用心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本来嘛  就该先刷bios的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桥供电的基准电压这么高,幸好桥没事。

网友:
先刷BIOS也一样的,不过新手也有好处啊,,不然IO就郁闷了

网友A:
开始直接刷BIOS肯定不行,桥的供电不正常,另外CMOS供电没有肯定会报错的搞不好还会有其他鸟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直接刷BIOS肯定不行,桥的供电不正常,另外CMOS供电没有肯定会报错的搞不好还会有其他鸟情况

我也是这样认为,要是直接刷个BIOS,桥供电的问题放着不管,估计没几天要烧桥吧

网友B:
H61现在才40块钱,搞得没有心思修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现在才40块钱,搞得没有心思修板了

不是吧,这么便宜,我这个板修了80,再加个PCIE的网卡40,电脑这行感觉都是被同行自己搞死了

网友:
H61真是维修大户,搞不懂为啥低端版也故障连连,返修的好几块都是H61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