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70A LE R2.0 CPU无供电,对地20,求解

楼主(2017-01-18):
开机立即掉电,对地打阻为20,拆光上下管还是20,拆光固态,还是20,加焊座子,依然是
20,晕迷,PCB短路?

网友A:
20的时候   是放了CPU还是没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的时候   是放了CPU还是没放

没放CPU,安装的是假负载,不安装假负载也是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的时候   是放了CPU还是没放

这板子还在保,发到厂家修过,厂家修了半个多月,原件退了回来,理由是人为损坏,CPU供电已经被厂家修过,修的像麻花一样,能看出来,能拆的厂家维修人员也拆过,搞不懂哪里短路了。

网友C:
对地20  应该拆下管。。滤波电容  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还在保,发到厂家修过,厂家修了半个多月,原件退了回来,理由是人为损坏,CPU供电已经被厂家修过 ...

可以再找厂家,如果不给保可以,但厂家动了我的板子,就这一点就让他给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地20  应该拆下管。。滤波电容  芯片

跟我的想法一样,本来想拆芯片,厂家的人拆下来过,就没再动它了,拆下来肯定还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找厂家,如果不给保可以,但厂家动了我的板子,就这一点就让他给保,,

厂家让他找消协,哈哈,晕迷,消协的人怼他半小时

网友:
烧机烧了一个多小时,内存供电直接飞过来,除了对应的电感温度升上去12度,别的地方冰冰凉。

网友E:
板层的可能性大,但20欧应该有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层的可能性大,但20欧应该有温度的

应该是吧,不行的话,把那几个通孔全打掉,用线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层的可能性大,但20欧应该有温度的

不行的话,把那几个通孔全打掉,用线连过去,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想法一样,本来想拆芯片,厂家的人拆下来过,就没再动它了,拆下来肯定还这样

先拆了芯片再说吧,别太信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拆了芯片再说吧,别太信售后。

拆了肯定没用,1.5V电压烧机,EPU温度没反应

网友G:
把芯片拆了,然后拆一个电感,量一次,拆一个量一次,有点位图,借助点位图,能找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芯片拆了,然后拆一个电感,量一次,拆一个量一次,有点位图,借助点位图,能找到故障

CPU供电的大件,都被厂家维修人员拆下来过。我拆了大半,感觉再拆没意义了

网友:
反正就那么多件,一个个拆呗

网友:
拆电容   电感中间的电容!全拆了

网友:
管子和芯片都拆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