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macbook pro a1398 bios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7-01-18):
winbord 的芯片可以通用么?网上找资料说是MX25L6406E这个型号,业余新手不太懂

网友A:
不同厂家容量相同的一般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容量相同的一般也可以

好的谢谢了!

网友:
通过阅读datesheet 外部电路不同 经实践 确实不能用的 mac的bios芯片型号是MX25L6406-12G 分享给大家 浪费好多时间 不过也学到了东西 忘大家不要走弯路 论坛存在的意义不就是如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