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E无CPU供电修复

楼主(2017-01-18):
     接到一台主机,配置是A785GE,上的是AMD X2 240 ,DDR2内存。开机不亮。上电一阵子,关机,取下CPU风扇,摸CPU是没有温度的。换电源,换CPU,最后确定主板有问题。
    取出主板,上假负载,检查无核心电压。 上电量了一两组上下管G极,无电压。(此处犯了大意的错误,没有全量完)  。对几组场管全打二极值,测量2R2电阻,电容,全无问题。电源芯片是ISL6323B,量VCC 和EN,电压正常,这个芯片很多料板都有,于是开心的吹下来,换了个上去………
   是的,你猜对了,没啥鸟用,再全部量一下场管电压吧,直连到电源芯片的几组场管都没电压,测量到8脚从驱动芯片6612时发现问题了,上管G极竟然有电压,几伏记不清了  ,直接换了再说。
   Nice   ,上假负载有电压了,电压也正常,于是把X2 240装上去,还是不亮,这什么情况。 找了个5000+妥妥的亮机了。 这么高贵的X2 240都挂了,客户这电脑只是个网页浏览和电影播放机,给他个5000+小小的收点钱吧,AM3的U贵了点。   搞不懂为什么CPU也挂了,没发现场管有短路的啊,估计是核心电压过高,CPU还没来的及自我保护,就OVER了。
  映泰的板子真的不怎么样,遇到好多AM3和AM2映泰主板,CPU无核心供电都是无内存供电引起的,有的是内存供电芯片PF6321芯片坏了,有的是PF6321 7脚EN无电压,是接7脚的前面的三极管坏了,或者是三极管上拉排阻(一般都是103的多)坏了。还有就是CPU电源芯片的EN脚无电压,比较多的也是三极管或排阻坏了。
  新手修板,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博大家一笑,不要笑话。图片我就不编辑了,直接上图了。(8脚芯片6612就是电池座旁边的那个)

网友A:
看来楼主修的台板很多啊

网友:
只换了一个驱动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修的台板很多啊

也不算多,映泰的遇到不少。现在基本也就修修供电这种小问题,高层次的还不怎么会

网友:
AMD的U确实爱坏,我现在修AMD的板子都先用坏U上去,确定电压都正常,已经出到CPU复位的时候,才上真U。

网友:
个人感觉AMD核多供电多,所以一有问题就CPU无电,当然CPU坏的也多,而且时序是先有CPU再有其他,哎,不坏CPU才有鬼了

网友:
这修板技术不错啊,AMD的u确实爱坏

网友:
供电难修啊 遇到几块板子 都是上电保护 绿线0V 无从下手

网友:
上管击穿会挂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