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08 ver 1.0 b75ma-e31

楼主(2017-01-18):
ms-7808 ver 1.0   b75ma-e31   这板子挡72,, CPU供电1.1正常   PWM芯片是ut501p   驱动up6282ad        核显供电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12v ,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换了Up6282ad 还是一个尿性,,大神来救命啊

 会员0元2022-10-13 02:53

网友A:
7系列集显是在过内存后才产生的,别管它了,先判断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B:
CMOS清空下看看,然后看看有没有USB供电8脚小芯片,如果有,量下8脚是不是都有5V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7系列集显是在过内存后才产生的,别管它了,先判断有没有过内存

觉得72应该是快到显的码了,,应该是过了内存了

网友C:
V星小六角是通病。看到小六角都拆了试试

网友C:
还有看看上官G级是不是断线了,测下对地值看看,不过72的话应该是快亮了,插显卡试试,有时候内核坏了也这个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清空下看看,然后看看有没有USB供电8脚小芯片,如果有,量下8脚是不是都有5V电压输出。

刚睡醒,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小六角是通病。看到小六角都拆了试试

我试下看看,,这板本来是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看看上官G级是不是断线了,测下对地值看看,不过72的话应该是快亮了,插显卡试试,有时候内核坏了也这 ...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D:
刷个BIOS吧,典型的档集显代码,插上键盘看有没有反应,插上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吧,典型的档集显代码,插上键盘看有没有反应,插上独显试试

这BIOS刷不了,没座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吧,典型的档集显代码,插上键盘看有没有反应,插上独显试试

那咋办,,我现在一个ms-7824也是挡72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咋办,,我现在一个ms-7824也是挡72掉电

没有座子,那就飞线,有编程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座子,那就飞线,有编程器就行

挡72是不是表示有设备错误

网友F:
上管G极断线了吧,查查下管MOS管G集连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管G极断线了吧,查查下管MOS管G集连接的电阻

上管对地600欧,没断

网友:
修完这个回家喽,,,祝各大楼层赚大钱,,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2017-02-19):
我的一片是跑00,电源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片是跑00,电源都正常

怎么个跑法,,开机就00还是有经过别的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片是跑00,电源都正常

开机直接00就扔了,很难修了

网友:
桥坏了吧干桥

网友:
一言不合就干桥,,,,现在台板桥我几乎都不上BGA了,,真没必要,,,浪费电也浪费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