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3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1-19):
SONY PCG-61B11U,板号:MBX-253  S0207-1  Z40BR  MB,集显,集成AMD-CPU,进水机,清理后待

机为0.002正常,触发跳变到0.025不动不显。此机无图纸,就将U39,U42,U44,三个转换管直接DS相连

后,触发跳变到0.2左右上不去,测PL4301无电压,将CPU供电芯片ISL6265重新焊下,48脚断线补上

PR4222后待机为0.065微短,测量公共点PR4003只有3V多,取掉PR4222后触发跳变到0.6多,感觉是不

过内存,加上内存接上屏线后触发跳变到0.9多竟然亮机了。测量ISL6265的48脚有5V,跟47脚相连了

,但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
无图  不好理解

网友:
下次发经验贴附上图给你加分

网友:
有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习惯拍图,下次这类没图纸的确实也要拍图,维修起来快捷

网友:
没图纸也最好加上分析过程,效果会好点

网友:
发个图好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电路图难搞了

网友:
有拿督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