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的桥供电只有0.4V,不知哪儿出了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7-01-19):
          如题。经过检测3D3V_S5和5V_S5的输出,发现只有0.4V,而且1D5V_S0没电压并且对地阻值只有30欧,然后把3D3V_S5和5V_S5、1D5V_S0的隔离点都切断,发现从TPS51123出来的3D3V_PWR、5V_PWR电压恢复正常,3D3V_S5的对地阻值是340欧,1D5V_PWR依然没电,但是不短路了,对地阻值900左右。结果怀疑是后级电路或桥的问题,于是先把桥拆掉,之后又上电,发现3D3V_S5电压也正常了,5VS5也正常了,1D5V_S0也正常,确定是桥的问题,然后换了新桥,但是故障依旧,现在不知怎么解决了。请问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很好的.,.,.,..

天意wx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

很好?????大哥不要灌水啊...真心碰见问题了。

网友B:
不断后级时,线性3,5V好不,如是好的,那就一组组断开,看是那一组影响的啊,有可以是USB的供电,慢慢量吧

网友C:
这个机南桥坏的是遇见过,但你这个桥供电没起来应该查供电芯片啊 ?你是不是搞错地方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断后级时,线性3,5V好不,如是好的,那就一组组断开,看是那一组影响的啊,有可以是USB的供电,慢慢量吧

不断后级时3V、5V线性电压正常,3D3V_S5和5V_S5只有0.4V电压,TPS51123有些热。断开后级电压恢复正常,TPS51123不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南桥坏的是遇见过,但你这个桥供电没起来应该查供电芯片啊 ?你是不是搞错地方呢 ?

TPS51123换新的了,EC也换了,桥也换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地方短路或漏电。

网友D:
自举电容换一下 反馈电阻量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举电容换一下 反馈电阻量一下

本人新手,懂得不多,自举电容和反馈电阻怎么找还不清楚,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新手,懂得不多,自举电容和反馈电阻怎么找还不清楚,想请教一下。

自举电容和反馈电阻                    这个是芯片PWM相关的原件  芯脚位多为BOOT   FB  相关的原件

网友F:
你确定 不是cup的问题吗     随随便便就动桥?

网友:
CPU、内存都拆下去了,3D3V_S5和1D5V_S0的短路依然存在,难道与CPU供电有关?可是拆掉桥之后就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 不是cup的问题吗     随随便便就动桥?

CPU和内存条都拆掉了然后再测的。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拆掉桥之后电压恢复正常,也不短路了。

网友:
拿3v和5v去一个一个是烧啊。

网友:
上来就环桥。??

网友:
直接上3.3V后,南桥微热,电源指示灯都亮了,但是没找到其他发热的地方。

网友:
电流不是太大的话。也算正常的

网友:
怎么都是电压问题,要是有一个集中解释学习的帖子就好了。